电源可以启动,但不开机,换电源就好了。说问电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28):
电源可以启动,但不开机,换电源就好了。说问电源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查下开机后电源输出的那组电压有问题不就知道了,像你们这些就是懒得动手查,自己不查查只知道听别人的意见也是学不到什么的

网友:
PG信号不正常,电压不正常,滤波有问题。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PG信号怎么修。

网友:
PG信号有+5V吗?

网友:
没有,电信是长城的

网友:
PG坏了啊

网友:
PG信号那里来的,我不没有拆,是集成块那里过来的吗?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要多少钱啊。

网友:
看下大电容吧

网友:
大电容真的炸了。不过还没有动手。现在没有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吧,还有就是可以开机,也能正常用,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自动关机,这种也是电源坏

网友:
PG 信号是传送到ATX电源14 pin的 得把ATX电源14pin拉低 变成低电平 。  你可以先用镊子短接一下ATX电源14pin 把14pin的高电平拉低、测测其他接口的电压够不够。(台式机)  我是新手 请多指教。

网友(点评):
你首先得弄懂什么是PG,什么是PR-ON再来给别人解释吧 你这样不是误导别人么

网友:
你查下开机后电源输出的那组电压有问题不就知道了,像你们这些就是懒得动手查,自己不查查只知道听别人的意见也是学不到什么的

网友:
你首先得弄懂什么是PG,什么是PR-ON再来给别人解释吧你这样不是误导别人么

网友:
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故障,见的多了,说什么PG信号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一个一个电压查呗

网友:
空载电空正常,无PG电压。负载还没有测,大电容是炸了,也还没有换。
现在电源是不想修。

网友:
c先拆了在说啊 玩意是电容爆掉了 你不就知道那的问题了吗

网友:
嗯  嗯 嗯嗯  嗯 嗯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刚接触、知识还没学透彻。。。

网友:
电压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