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10Tg-R23不开机维修分享!

楼主(2012-05-28):
接手到这个本不触发,0.09待机,按开关0.09-0.10的变化,开关没问题,测BIOS供电正常,测试待机5v,3v都没有,测51125的供电正常,en无电压,测wpce773的en脚也没电压,32.768正常。先换WPCE773,依旧,然后刷bios解决。看来是BIOS问题导致的不触发  ,下次遇到先刷BIOS,再换EC,先简后繁。

网友:
楼主啊,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漫漫查,工作条件,再来

网友(2014-07-07):
lz  你是在瞎说吗  待机0.09  明显是短路好吧   怎么可能刷bios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