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中间很白看不到 屏幕边边可以看到 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2-05-28):
型号ELL 1800
故障:拿回来第一次通电可以正常显示,过一会就白屏了(能看到一点图形,太白了看不到清楚),断电再开也是一样,屏幕边边可以看到图像.
已检测部位:电源12V 5v正常  高压条灯管正常(去掉高压条用强光手电照也是一样中间白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你最好用点屏工具确定下

网友:
先换过屏看下,

网友:
屏坏了 开始正常一会这样的话  也有可能是屏主芯片虚焊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应该在屏的范围内!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升压模块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加焊屏电路试试

网友:
屏电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

网友:
屏坏  点屏

网友:
这个你最好是换块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最保险的办法是用好的板子点一下屏试试,但是老TTL屏不好点了,我干确定这是新号上的问题,时序芯片的可疑性最大

网友:
你这屏大部分亮点了,都构成面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二话不说屏坏!

网友:
先确定屏的好换,还有可能就是处理芯片坏

网友:
更换屏后面的IC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找一块屏代换试试啊
同意楼主:
5.0
xujia201088
同意楼主:

网友:
偏光膜坏了!

网友:
朋友,我 感觉你的是屏坏了,我也遇到过你的问题,但是我的是屏线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不用说了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 是屏坏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