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机POWER开关弹簧不复位会损坏主板哪些部件呀

楼主(2012-05-28):
本人有个机箱,POWER开关经常按下后不能复位,后来这机箱连续坏了两块主板,我才想起会不会跟这个电源开关有关,请问各位师傅,这个开关一直接通的话一般会烧主板什么部件呀。

网友(点评):
什么东西也不会烧。

网友:
和开关没有关系,都设计好了的,不会烧坏东西。

网友:
不会烧
电脑不断重启

网友:
看看他坏的主板是因为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
一般是不会烧部件的 只是在你打开电源的时候 就开机运行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