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2J 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10分钟黑屏,机子在运行

楼主(2012-05-28):
华硕 A52J 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冷机能开10分钟上,热机,电流跑到1.6A不动,不亮机,BIOS刷过,求助
华硕

网友:
难道没人看看吗,机子拆出来,电压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此机应重点查各供电滤波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