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台NC10的

楼主(2012-05-28):
我这边一台三星NC10的  开机就白屏,听见进桌面声音后就好 ,变的可以显示了 一切正常了!求解

网友:
是突然这样,还是显示屏修过之后出现的,一般显示器换过高压条(板)ADJ和ON/OFF 接错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应该是突然这样的  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我按住显卡开机有几次不白屏正常了 然后再按不行了 重插下屏线 正常开机两次 又不行了  还在看

网友:
可能屏线有问题,屏线有开裂

网友:
屏线有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