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请各位高手 cg82nm10发烫正常不 南北桥BGA
能触发 点不亮
手摸上去发烫 正常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36514&extra=
点不亮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有多烫??一般的话是不会烫的

网友:
很烫是有问题的,检查电路。看供电正常不
同意楼主:
5.0
cthsdxp
同意楼主:

网友:
手可以接收的话 问题不大 放上去特别烫就要换了 这个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烫的
同意楼主:
5.0
lqf87
同意楼主:

网友:
使用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问题就视为发烫正常
同意楼主:
2.5
zhangxunhai
同意楼主:

网友:
先加焊下看看能不能点得亮,像楼主这样的问不好确定,可能会有关系!

网友:
对 先加焊一下 看行不行

网友(2014-06-29):
刘志立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28):
lz可以换个试下,我的一台七喜的上网本,也是这种桥,能开机,过一会就卡死了,换了一个桥就好了,重新值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A:
还没有学过,在此学习学

网友:
谢谢 上面楼主的回答
我想就是这个桥的问题 不是一般的烫
客户没有修哦

网友(2014-06-28):
楼主 电流怎么跳变的

网友:
如果在待机的时候发烫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