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VI屏能接VGA显卡吗

楼主(2012-05-28):
有个很旧的屏,一个亲戚的,接口是DVI的,原来的机已坏了,再有一个显卡只有VGA输出,能用转接头转接吗?D:\My Documents\My Pictures\DVI.jpg

网友:
好像有转换线的。

网友:
买个专接口就是了大把的有

网友:
不可以的,能从DVI到VGA,从VGA到DVI的话,缺信号的

网友:
图片我看不到,  如果显示器的接口是DVI-I的话倒是有一线希望,若是DVI-D 绝对没戏。

网友:
不可以,DVI接口有三种

网友:
显卡的DVI输出,可以转接,如果显示器是DVI输入的,一般都是DVI-D,不能转。

网友:
手上有台15寸 N年前的IBM液晶,就是只有DVI-D,因为是纯数字接口,转不了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