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4。请问有没有啥通病?

楼主(2012-05-28):
本人最近接了好几块ms-7514的
主板维修
,问题都是一样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但是在冷机的情况下,进系统跑大概6圈3D才会掉电北桥做过,U的散热很好,温度很低。请问这是神马情况啊 ?
掉电
通病
主板维修
同意楼主:
5.0
刘志立
同意楼主: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

网友:
确定你的电源没问题吗

网友:
我这有块顾客的 可惜是内存脏了。。。。。。察察就好

网友:
电源我用的新的也一样 客户他自己也是换过的

网友:
不用修了,换板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