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cpu温度高

楼主(2012-05-28):
今天接到一机器hp CQ40不亮,换cpu后解决。但是cpu温度奇高。用就60来度看个电影70来度,但跑3d就80多度。该怎么改啊?AMD amql62dam22gg的cpu

网友:
cpu供电可能就微短。你也可以看看风扇的扇热好不好,有没有抹导热硅脂

网友:
各位大侠这温度能不能再降了啊?硅胶和铜片都加了,风扇转速也正常。

网友:
其实有时候鲁大师等软件会误报的

网友:
加个散热底座会好点

网友:
AMD的温度就是高些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通过BISO设置降低下频试试看先

网友:
谢谢各位。希望没事吧,已经交还给客户了。

网友:
温度高就高些,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本来就是这个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