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快速检测法

楼主(2012-05-28):
用机械表X10K挡。N_MOS:A,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正常阻值200-300K左右或无穷大                                   B,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接S极,正常表笔不动。紧接着黑接D极,红接S极,阻值接近0欧。           P_MOS:你是知道的。     不信,试试。原理你是知道的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表

数字表也行要用9V电池的好用,用二极管档。

网友A:
数字表测量MOS管不准确

网友(点评):
不准吗??我一直用数字的- -!

网友B:
数字表~二极管
先短接三脚..
黑表接D极,红表测S极阻值几百欧.然后红表移到G极加载电压,
再移回S极这时短路或阻值变小说明这管子是好的.
N管

网友:
B,先充电,后导通

网友:
数字表不适宜测量半导体器件,电流小。。准确度没有机械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二极管
先短接三脚..
黑表接D极,红表测S极阻值几百欧.然后红表移到G极加载电压,

说实在很多人都只会用数字表~

网友:
原理都是相同的额,要变通!!

网友:
数字万能表能有快速检测方法吗?

网友:
学习当中。。努力成就未来。。。

1KB
你也是自学的还是?俺也是家境不好先自学呢~有点基础再借钱去基地进修一下

网友:
你比我幸福,我本来就是学电子的,可惜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现在想把它给补回来。哥们加油!!!

网友:
我还是先慢慢来,哈哈。

网友:
计算机专业的没学这些知识有点遗憾。

网友:
PMOS和NMOS的测试,要交换表笔

网友:
用数字表测,蜂鸣档

nmos,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显示500左右;黑表笔接s,红表笔接d,显示无穷大。

pmos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测量MOS管不准确

你用数字表测过MOS管嘛?我都用数字表测十多年了,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