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开机电流到0.16,51125发烫

楼主(2012-05-28):
三星RV415开机电流到0.16,51125发烫,是什么问题啊
板号是:BA92-08123A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你测一下51125所连接的元器件有没有短路,或者直接写下芯片测测看,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换待机芯片

网友:
看看LDC对地的阻止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