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KTC液晶

楼主(2012-05-28):
一客户送来一台17KTC液晶开机亮一下就暗了,怀疑是高压板有问题,拆机换高压板,发现开机白屏一下,关机后灯管一直亮,测给高压板的信号发现线接错了,但又发现5V信号   关机后有5V,开机有信号是就变了0V了,正好于其他的向反!问:  应该怎么改一下能让灯管有信号时亮,无信号时灭呀??

网友(点评):
加个三极管就实现了。

网友:
你如果想改的话,建议你装个非门电路上去,不过不美观,也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
你确定你VIN、BL_ON接对了吗?ADJ可以不接。ADJ可能会低电平亮,高电平暗。

网友:
加反相器。。。。。。。。。。。。

网友:
那把开启信号反相一下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我顺着电路往前查了一下找到一个有信号时是高电平的5V供电直接接线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拆掉一级,只用一组三极管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