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N11Y, 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12-05-28):
测量开关有,18V跳变17V在跳18V,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开关有18V?这么神奇。一般都是3.3V左右的。

先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支持
同感。

网友A:
这个必须是电源的问题啊啊?可能适配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思路就查笔记本的待机和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看看3  5V芯片正常不 还是有短路

网友:
说一下电流好判断。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测得,这么高啊?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楼主多提供点信息,你这贴发的太免为其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3  5V芯片正常不 还是有短路

3V   5V 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是电源的问题啊啊?可能适配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我用的可调电源看的,

网友:
先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我这有3个这样的本。问题也一样现在还没头绪

网友C:
开关键怎么可能18V啊?难道保隔直接给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键怎么可能18V啊?难道保隔直接给供电的?

嗯,这款测到的电压的确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