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账号密码

楼主(2012-05-28):
如何查看宽带的账号密码?我的宽带密码忘记了,我的电脑可以上网?怎么查看我的密码呢?、

网友(2012-07-06):
一般系统里都自带着有的

网友(2012-05-28):
网上搜一下:宽带密码查看器。不需安装,鼠标轻轻一点,就可找回你所有遗忘的adsl帐号和密码。

网友(2012-07-06):
我都刚知道呀,这个 得谢谢你

网友(2012-05-28):
很多GHOST版的系统盘里都带有这样的软件,用于重装系统前备份ADSL账号密码

网友:
怎么才能发表日志,好友加个

网友:
百度啊,有查看器的,很方便的

网友:
找个宽带密码查看器看一下就行了,不行就打电话问一下了

网友:
ghost系统盘,一般有个tools目录,里面有个 '自动备份宽带账号密码到D盘.exe' 文件使用它 你懂得!

网友(2012-06-29):
adsl查看器

网友:
试试这个宽带密码查看器

宽带密码查看器

网友:
GHOST盘里有软件

网友:
给你一个专业版的,加我qq1559676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