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945GZM7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2-05-28):
50块回收了一套主板CPU内存,主板945GZM7,775针2.66双核CPU,512DDR2内存,收来的时候主板可以触发,但是不跑马,检测到内存1.8V正常,桥1.2V和1.5V正常,无CPU核心供电,无CPU复位和PG,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CR,打开6566PDF,37脚是ENLL,实测只有0.5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直连到Q11 W04的C极,中间有颗电容滤波,拆下电容C137,电压还是0.5,拆下W04,焊盘上有3.3V,判断Q11损坏,更换后顺利跑马。
装上系统发现没有声音,78L05烫的厉害,换了过后不烫了,但是无声音,换了几颗ALC655也一样,后来发现前置音板有声音,而且声音软件检测的时候也不对,我插入绿色口说是话筒,插音箱进红色口检测到是音箱,也还是没有声音,跳线也跳好的。最后没有办法,就直接换了后面的音频插口,原来是绿蓝红,现在是红绿蓝了,正常发出声音,但是插进绿色口的时候系统检测是插进话筒,看来ALC655也不是可以随便代换的啊。有些ALC655换上以后78L05马上发烫厉害。

网友:
50块,能处理就赚了。。。。

网友:
声卡芯片只要型号一样都可以的

网友:
不要板子 内存 加u 也能买到80元

网友:
呵呵,那声音以后将就着用了。

网友:
事实胜于雄辩,原来的是ALC655, L622D,换上的下面那行后面的只有4位数,不是5390就是4XXX,或者6XXX,CPU也是至强2.66,2M,533MHZ的缓存,不是什么赛扬2.66

网友:
楼主有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