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要细心

楼主(2012-05-28):
我今天维修一台液晶显示器,它的高压板是坏的,一插上高压板就短路。我换了高压板还是短路,然后我测到供电正常,开机信号的电压也正常。但是灯管还是不亮。最后我忙活了大半天才发现那条开机信号线是坏的,之前我测量开机信号的电压的时候,并没有测量高压条的开机信号的电压,所以维修的时候一定要细心。

网友A:
呵呵  是维修就这样  胆大心细

网友B:
你高压板短路你找到原因了没 ?

网友C:
我换3个电容 2个大小换错了一个正负极换错了 楼主有我N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是维修就这样  胆大心细

是啊,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粗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高压板短路你找到原因了没 ?

没有,它有一个IC烧了,我换了还是不行,客人有急着要,我只好换个高压条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3个电容 2个大小换错了一个正负极换错了 楼主有我NB吗

没有,你实在是太NB了,我比不上你

网友:
胆大细心,才能有成就啊

网友D:
知道哪个ic烧了 还不好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哪个ic烧了 还不好换呀

换过了,但是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