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人得指示灯

楼主(2012-05-28):
昨天接到一同行送来的HKC 983G 液晶显示器,说是开机2秒就黑屏,心想那肯定是背光有问题,让其放下告知第二天来取,到了晚上吃完饭没事开修,当时习惯性的拿了个电源线试了下,(注:当时没接主机信号) 咦  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啊,胡乱地按了几下开关键,也没反应,心想这应该是电源故障啊,于是拆机,由于思路在电源上,就把屏拆下拿到一边,开始修电源,接上电,用表一量,5V 12V 都正常,又把思路转向驱动板,用表开始测量驱动板上各个供电都正常。测量晶振也已起震,凭经验应该是程序丢了(哎! 经验害死人啊)于是我的恶梦开始了,从7点多开始折腾程序,把自己的几个程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从网上下的也试了还是没结果,到最后折腾到12点多,也没解决啊,打算放弃,准备换通用板,无意中用表量了下驱动板到高压板上的0N/0FF信号,结果有3V的电压,随手按了下开关键,此电压能从0到3V变化,这不是开机吗?赶紧接上屏,连上主机信号,能开机,就是2秒左右就黑屏,这才明白原来是指示灯坏了,心里那个气啊,当时恨不得把这液晶给砸了,把灯管换完,把指示灯换掉,都到了凌晨1点30分了,心想如果不凭经验,如果修机再仔细一点,如果像刚开始创业修机那会那么小心认真,如果...... 如果...... 就不会造成今晚的局面。

网友A:
开机两秒就黑屏的机子,就算没接主机信号、指示灯坏,刚通电时屏幕没任何变化???

网友:
也不上传点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运气比你好 我先通电式了

网友:
楼主大意了吧

网友:
天天修都修到麻木了....经验.....

网友:
有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很正常。

网友:
肯定有变化,习惯去看指示灯,由于指示灯不亮,等个两三秒,这时显示屏还没有显示无信号,随手就去按开关键,结果本来是开着的机子却被关掉了,这时心里老是想着电源坏了,狂按开关键,随手就把电源给拔了,就开始拆机。结果可行而知 就是大意的结果

网友:
这是个教训了,修机器要多个心眼,错误会尽量少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两秒就黑屏的机子,就算没接主机信号、指示灯坏,刚通电时屏幕没任何变化???

肯定有变化,只是变化不明显,我只是习惯去看只是灯,结果指示灯不亮,就去按开关键,本来是开着的机子还没来得及显示无信号结果又被关闭了,这时就想着是电源故障,没有多想就随手把电源拔了,就开始拆机,哎 大意的结果

网友(2014-06-13):
修机修得多了。。也有走弯路的时候。。 只是提示坏的情况比较少,没有怎么注意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指示灯不会坏的  偶尔大意了 很正常

网友:
犯点错误也好     每次都不要大意     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