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大水牛PP400WKJ 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2-05-28):
大水牛的做工还算不错,值得一修,到手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没发现固定的概率。
拆开电路板,发现有几个地方有腐蚀了,先处理加焊,再上电发现还是有时不能开机,但等上一会再上电就可以开机。
应该是保护不开机,但在可以开机的时候,断开绿黑线,再短接绿黑线,可以再次开机,但断电了再开就不行!查了几个保护源,均没发现异常,经不断测试,发现在断电后+5VSB(电源芯片SD6105的供电)降为0后,电源可以上电开机!多次测试均这样。不知道这是算不算是保护电脑的一种措施?是电源本身设计还是电路有问题才这样?
分析了下,既然要+5VSB降为0,才可以再次上电开机,+5VSB本身滤波电容加上两个高压电容,使得+5VSB放电时间比较长,那加快放电速度不就行了,找了个1W47欧的电阻,代替原390欧电阻,这样改后,断电后在4、5秒后就可以再次上电开机了,算是另类修复了。

网友:
真是另类维修。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
直接换一样的不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是设计上的原因,楼主再找找一下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6105是比较另类的 呵呵 前几天搞定一个6105 1脚待机是2.8V的 在这上面走了不少弯路 因为我量了其他的同类电源 1脚都是在3.0V-5.0V。后来修好了是开关管和启动电阻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还行,件换个原装的也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