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进水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8):
华硕F83VF进水 笔记本维修
今天得空把几天前修好的一块进水板发表一下。

接到板子时,老板已经将板清理干净。 仔细一看,待机部分和声卡部分损坏的比较厉害,首先把损坏比较厉害的声卡芯片吹下。 插上电源,无任何反应,电流0.00A。测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已经起来,那说明保护隔离已经通过,先把目光放在待机部分,先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VIN,发现并没起来,查看点位图,顺利找到故障点是R8114掉件,焊盘也已经全掉,看是0欧的就直接飞线至VIN。接下来测芯片的LDO线性,也没起来,查ENLDO线性开启,发觉这个脚没电压,通过点位图找到故障点R8126一脚已经掉底盘,补好以后,总算电流有点反应了,不过也就是可怜的0.001A,一测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VCC,REF,LILM以及反馈FB线路都正常,但是驱动信号无波形,接下来换了个同型号待机芯片。  这下电流上到0.045A了,一测3 ,5 V已经起来。
掉件部分:

一触发,电流竟然能跑到1.2A,进水的板子不会这么简单就搞定了吧,一测CPU供电都起来了,盲目的接屏测试,结果屏无显,看来还有电压不正常,(对可调电源的电流还需要多了解啊),接下来继续测,当测到VTT_DDR0.75时,问题出来了,芯片RT9045的VIN, REFEN, VCNTL电压都正常,就是没输出,直接换了芯片后,VTT_DDR+0.75V正常起来了。
芯片RT9045:

换了个新的声卡芯片,再接屏通电,这下机器显示正常了。于是想进系统看下,接了硬盘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一插上硬盘电流0.001A,这硬盘也有问题,拆开硬盘一检查是5V短路了,5V进去的稳压二极管击穿(听老板说,这二极管可以不装,但下次再烧就直接烧硬盘IC了)。替换掉终于进入了系统。

进系统一看,心又凉了大半截,机器能认到声卡,但没输出声音;网卡是根本认不到。

接下来继续查声卡部分,声卡的供电有,芯片是新换的。由于声卡周围损坏的也比较厉害,我用镊子刮声卡周边的小零件,果然一个电容就脱离焊盘了,接上电容后,机器有声音输出了。
声卡部分:

不知道声卡这个脚位CPVEE是做什么用的,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卡部分:测了下网桥的几组对地阻值偏低,找到同型号芯片换上,机器总算修复完成。

我这万能表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量电容呢?  指点下吧。

最后献上我旁边小弟帮我改装的放大镜,这才是亮点。还担心放大镜没电么?

真正修板到今天已经10多天了,修好了一些板,也修废了板.老板人不错,兄弟几个不用担心,就是以后上网聊天的时间少了。
本人在男人的天堂——惠州淡水,如果有同学想过来潇洒的联系我QQ8534379^_^..
此贴是新手帖,高手无喷。

网友:
注目观仰,LZ的技术很好,对时序摸得很清楚,好羡慕!

网友:
三天就能修板子,看样子楼主基础很好呀,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有机会一定去基地培训!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这很重要

网友:
看来理论知识学得还是不错 思路挺清晰的 我也菜鸟好多还不懂啊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牛啊。学习了

网友:
好好努力,修多了就熟了

网友:
当测到VTT_DDR0.75时,问题出来了,芯片RT9045的VIN, REFEN, VCNTL电压都正常,就是没输出,直接换了芯片后,VTT_DDR+0.75V正常起来了。
芯片RT9045
那芯片干什么用的

网友:
哎。。我的理论啊。。。我埋头去吧。。要不然就完蛋拉。。

网友:
刚学习了不到一个月.就有这样的技术,厉害.

网友:
耐心和毅力是很重要的

网友:
真不错,修得很细心。
厉害。。。。。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看着确实有点麻烦啊!有了N多次以后可能就顺多了!

网友A:
这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B:
掉件这么多都修好了还说是新手,太谦虚啦. 看样子高手都喜欢低调啊.

网友:
从万用表接两根线出来就可以测电容了

网友C:
10多天有如此高的本事  很棒啊

网友:
网桥是不是就是防雷击芯片呀,请问楼主怎样判断好坏呀???

网友:
有机会一起干啊,飞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好修啊

没什么技术性,全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件这么多都修好了还说是新手,太谦虚啦. 看样子高手都喜欢低调啊.

真的是新手,基地出来到今天才1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多天有如此高的本事  很棒啊

这是我干这行第3天修的板子...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孟哥么?我是陈云了....

现在在哪里做啊?不错的!

网友:
不错,基础很好

网友:
发根烟抽抽吧

网友:
基地出来的,理论还是比较扎实的,就差经验
楼主会进步的很快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厉害啊,要是换成自己早就放弃了

网友(点评):
你维修经验也很足啊,刘总,哈哈

网友:
LZ技术不错,入行很久了吧,期待下一篇大作哈

网友:
用的是什么刷子呀,这么给力。

网友:
看完贴我明白了一点,楼主抽的是双喜。

网友:
楼主,最后一个关于网卡的部分没有看明白,一共有四组吧,对地多少,应该为多少才为正常呢?换的是网桥还是网卡芯片啊

网友E:
看来这是lz 开的第一个贴 经典啊

网友F:
理论不行,自学行吗?
king888
最好去基地系统的学一遍理论了...这样你会省下很多时间的。
详情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华硕F83VF的,LZ的修这个电脑还是很细心的啊,希望我的以后不会坏到这个样子吧......
king888
所以你那本本以后喝水的时候小心点了...哈哈
详情

网友:
学习一下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不行,自学行吗?
最好去基地系统的学一遍理论了...这样你会省下很多时间的。

网友(2014-08-23):
实地出来的,技术真不错

网友:
楼主修了十多天就有这技术,小弟佩服啊,这个板子的故障也太多了点吧,要是我肯定搞不定。小弟 还是小小白呢,以后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