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修本本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关于报价技巧的

楼主(2012-05-28):
比如显卡坏了,换好显卡,后来发现罪魁祸首是散热模组坏了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不换铜管,可能以后还会烧显卡,但估计客户不肯加钱了,我怎么办啊?

网友:
你所说的情况好处理,解释原因,显卡损坏是散热铜管损坏导致的,问他要不要换,换的话多少钱。如果他说不换,告诉他后果,我想这样说客户没有理由不付钱了吧。

很有水平。
恩,解释是肯定的,就怕遇到无赖说:那不修了,出了那么多钱还有后遗症啊,是不是套笼子啊之类的话

网友:
很好办:第一就是让客户这样拿走,二就是给客户说明,没有质保就好了吧

网友:
这样说他不会生气吧,刚修好少说也得保一个月吧?

网友A:
不修可以,拆显卡还原,前提是原来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修可以,拆显卡还原,前提是原来就不亮

同意楼主,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客户没什么可说的,多半会同意的。

网友:
给客户说显卡坏因为散热不好,如果不换以后还要坏

网友:
铜管也会坏?????????????

网友:
铜管给个批发价客户一般都会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