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V 键盘口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楼主(2012-05-28):
这主板子是网吧客户拿来检测维修的。故障是键盘鼠标口。老是失控的。我仔细看了下。 打了下阻值。都是650多。 5V供电也有的。就是不可以用。我换了个键盘鼠标头用了一下子,又失控了。查了。好久而且发现这个主板是没有I/O的。郁闷。不知道是不是桥空焊了呢。柜台有BGA机。都是老板自己用的, 其他的不可以用的。我无语。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旁边的六脚UC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IO?不会吧。

网友:
你确定检查了接口旁边的电容电阻,而这这些都正常。确定正常后,可以判断是I/o的问题,你说你的主板上面没有I/O芯片,可能是集成到了南桥里面去了,故此可以判断;可能是南桥芯片虚焊导致接口失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定接口是否虚焊或者接口有问题。你还是详细的检查一遍吧

网友:
把鼠标口的那组排容取了不要试试。不行可能是就桥的问题了。

网友:
无IO,集成到桥上了吧,最好先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梅捷主板,门电路+桥开机。

网友:
PS/2工作条件哦,测了好的,就要换一个I/0试试吧

网友:
没见过,没有IO的,八成是桥~!加焊,不行直接换版吧

网友:
做桥把,单桥的悲哀~!

网友:
你图片上主板左上角边上的那个不是I/O吗?如果不是,那就是集成到桥里了,单桥的还集成了I/O,而且网吧用,犀利 - -

网友:
接口旁边的电容吹了没有    没有IO这确实没有见过哦    南桥不排除哦

网友:
你用的是ps的么 有没有用usb的试试

网友:
上个USB行么?

网友:
测一下上拉电阻

网友:
学习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网友:
不行换个U口的键盘鼠标啊

网友:
集成IO的比较麻烦

网友:
单桥的,一般都是他了,什么都集结在里面不坏才怪!

网友:
什么板子啊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