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不停的变换,一会大,一会小,最大到0.07最小到0.1

楼主(2012-05-28):
如题,这是什么问题啊,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笔记本是正常的还是故障机呢?

网友:
查待机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能开机不,待机有时是这样的

网友:
查看待机芯片 有没有工作 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有短路,看系统供电芯片3  5V输出是否正常,与3 5V输出二极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问题貌似我也没遇到

网友:
看有没用短路的

网友:
你也太模糊了吧。。至少先拆了。。量量里面的电压再说啊。。

网友:
如果你是专业搞维修的,这样的提问方式要不得,别人没法帮你。什么数据都没有,保护隔离是否正常,大电感阻值是否正常等等,这些你在提问前都要有所测量,如果不知怎么测量,别人讲对了,你也搞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