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6AD PROREV2.0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2-05-28):
      该主板开机后有开机音乐。无显示。以为是显卡的毛病就换了块新的显卡。谁知换上故障依旧。又从另一块同型号正常主板考了BIOS文件,开机故障还是依旧。。。。。。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显卡以外的部件问题 你觉得换显卡有用吗 这种情况诊断卡是完全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A:
检测PCI-E插槽 不行加焊北桥,单桥主板桥脱焊问题特别多

网友B:
这个主板是不是带集显的

网友:
我晕哈!!!你显卡上是不是有外接电源啊    你没插把     如果不是    你换台 显示器把   神马???

网友C:
外接有没有 用,外接都没用肯定显卡。。

网友D:
显卡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  北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槽有没有问题

   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有没有 用,外接都没用肯定显卡。。

     我把显卡安到别的机上试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有没有 用,外接都没用肯定显卡。。

    肯定了是主板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北桥呀

    谢谢!
  他是在一次停电后出的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独立显卡。不带集显

有没有换过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是不是带集显的

是独立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独立显卡

换个系统试下呀,进系统了不显,要排除系统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试试也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试下呀,进系统了不显,要排除系统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试试也可以的

    确认是主板的毛病。懒得修主板了。
   现在换了一块。已经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确认是主板的毛病。懒得修主板了。
   现在换了一块。已经正常了

哦,显卡是好的,我想应该是时钟不正常吧。不过换了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显卡是好的,我想应该是时钟不正常吧。不过换了也好

    感觉这主板维修价值不大。等有时间我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PCI-E插槽 不行加焊北桥,单桥主板桥脱焊问题特别多

     我自己没有BGA拆焊台。估计的放弃修理了

网友:
我们昨天维修了一台电脑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更换了2个5个脚的小芯片,就好了有显示了。《忘记叫什么芯片了》

网友(2012-10-28):
喇叭是不是一长两短,加焊桥就可以了,这样的故障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