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全板电压跳舞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8):
同行送台机。正常触发但无显。拆机。昂达775主板,目测桥供电1.5V输出电容6.3/1000大肚。换之。上诊断卡。待机3.3正常。触发后除3VSB外全部都在跳变。诊断卡上的灯跟跳舞灯似的一闪一闪的。呵呵、、好玩。这样跳咋测啊,,灵机一动。把BIOS跳帽对地,触发---好,不触发了。强制上电。不闪了。看到无复位。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1.5V只有0.3V。D极5V正常、G极无控制电压。查控制芯片RT9202供电正常。驱动电压正常。无输出。换之。1.5V正常。全板电压正常不再跳舞。上U。内存。正常亮机。让同行报160。返50。收110。装箱收工、此贴目的是看似后级负载过重保护,无从下手。其实不然。抓住要点,故障还是一目了然、

网友(2012-07-23):
3.1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

网友(2012-06-16):
160给力!!

网友:
哥们你是在哪里做啊,那么吃香
一看775要价160元,还以为在朝鲜!!
价格给力

网友:
楼主大材,佩服

网友:
775主板维修收一百六?买个二手的也不要这多吧。。。。。

还是有很多愿意维修的!

网友A:
你们那里啊,还可以收那么高
,羡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里啊,还可以收那么高
,羡慕哦

内蒙大兴安岭地区。交通不发达。物价都贵。维修的就2.3家。但大家团结的很好。不杀价,相互支持。这样大家都有钱赚,何乐不为呢。。。。。。这家不修了拿走到别家修。更贵。大家互相通气。有钱大家赚。

3.1
nb

网友:
做生意嘛,确实应该如此,要不然大家都没得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里啊,还可以收那么高
,羡慕哦

楼主看来这样很爽啊。775能收160真的是暴利了 。看来你们那钱你是赚不完了。那么多人养你这两三家

网友:
象这样的故障我们这里能收到60都算很不错了,楼主还前面加个1,羡慕ING。

网友:
看来要跑到遍远的地方。做维修才赚钱啊

网友:
给那个价,费电劲修修也值

网友:
平时我报个60都心跳加速啊

网友:
那地方量不会太大吧

网友:
看来现在修电脑也要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了啊

网友:
恩恩,一般电容出问题的话,那么那个供电芯片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
LZ修的很给力啊,价格更给力啊

网友:
看来大地方维修难混咯

网友B:
楼主抓住要点就是说触发自动重启在跳没法测,然后想到强制触发使得主板不是正常触发不会自动重启好测试这个方法吗?

网友:
还是小地方的价格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抓住要点就是说触发自动重启在跳没法测,然后想到强制触发使得主板不是正常触发不会自动重启好测试这个方 ...

对。不然无从下手不是吗?

网友:
真正的秒杀,一针见血。

网友(2012-07-23):
今天修了个 GIGA 的 945 也和这个一个毛病 。 RT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