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导不了,如果你认为是小问题的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05-28):
今天超级郁闷,本来老早就想下班了,结果被这个笔记本搞得郁闷死。今天同行拿了一个DELLD620的笔记本过来说是外接正常内显灰屏有背光无图像。说是不小心摔倒过了。我三两下拆光测了屏线借口的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于是开始上BGA加焊。完了一样。由于手上没有:945GM的北桥就在论坛上搜素了下945GME的北桥也是能代换的刚好我手上有多的这个GME桥。于是就换上去了,换完以后内显会来了,兴奋啊。于是就给同行报价了150.同行接受了。正准备装机的时候,发现新问题了。DELL_LOGO后就卡在黑屏白字那了。硬盘进不了系统、以为接口没插好。重新拆开裸板去开也是一样不能引导、在BIOS里面认得到硬盘的信息。硬盘接口的供电3.3V与5V电压也正常。bios刷过一样没结果。还是BIOS里认得到 引导不了。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换的这个GME北桥有关系。945GME北桥应该比945GM北桥低吧.低的代换高的是不是不行的啊。兄弟们给些思路吧。感激不尽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换桥150? 楼主 你去死吧。 希望你以后的笔记本都修不好而且还把故障搞大。
换桥150 ?
先换回原型号GM看先。代换老会出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用mhdd排除硬盘是否损坏,

网友A:
卡LOGO看看,SATA四根线的组只,不一值换南桥搞定,先看看USB OC USB供电心片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

网友:
用你自己好硬盘代换试试,要是能试就把他那块硬盘从写下主引导试试,

网友:
光驱能引导的话,估计是要在本机上面重新分区吧~!重写MBR试试。

你这个说法能接受明天一去店里去试试看。不行的话准备去买个GM的北桥回来,在换上去看看。你认为在BIOS里面认得到硬盘。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只是引导不了,要去动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看看,SATA四根线的组只,不一值换南桥搞定,先看看USB OC USB供电心片吧,

没换北桥之前是好的我进过系统的。你认为这样南桥坏的几率会大吗?|我说南桥我宁愿相信是北桥问题,北桥最起码GME的北桥比GM的北桥低了一个档。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GME的北桥是GM的增强版!

网友:
这样吧,你加焊一下北桥再说,我前面说的,不行加焊一下南桥,再不行就换,首先看看USB电路吧,USBO C 供电心片

GME跟GM能代换的吗?论坛上说是可以,但我只动过北桥啊。其它地方没动过的啊

网友:
换北桥报价150似乎低了点,虽然是同行

这个机子同行就报低了,我当帮忙一样的了

网友:
引导跟北桥没关系的吧,换个硬盘能引导吗,进PE能进吗?如果都能,那么原来的硬盘有问题,如果不能,那么重点往南桥,硬盘之间的线路检查,因为摔过可考虑断线。当然是先软后硬  。。之前能进那么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北桥别去换了可以通用的。

网友:
这种现象遇见过,修过台山寨本本945GM芯片组进系统一会花屏,换内存重做北桥故障一样,手头没945GM桥,以前用82855GME代用82855GM可以,试着用945GME代换945GM,开机显示进BIOS都正常,BIOS能认到硬盘,可就是不能进系统,在跳过LOGO将引导横线点处搜索,没死机,也无法重装系统,测各顶供电信号均正常,以为换北桥影响南桥空焊,重做 换南桥无果,没头绪了,重上原桥945GM退单,结果上好开机又能进系统了,晕!故障一样一会花屏,重复以上代换北桥,结果是代用北桥引起不能进系统,重经订一样型号北桥问题解决。

谢谢楼主。我今天去定个北桥试试看

网友:
再换一个GM上去试试吧

网友:
硬盘拆下台机安装看看,不幸的话就拆掉摄像头~1

网友:
用U盘引导试试看

网友:
如若实在找不到问题,换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不算大,也不小,这种情况可以先拆了硬盘,看看是不是能显示英文无系统?如果能就是硬盘本身的引导坏了,可以清除引导区重分区就可以了,如果拆了硬盘还不能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至少要加焊南桥或者重植锡,或者换南桥了!

网友:
没挣钱的生意还搞得头昏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机器原来是显卡的问题,集显的板,我加焊了北桥,后来就出现时而能进系统,时而过LOGO就灰屏(有背光无图像)不引导。

网友:
还换北桥吧,以前遇到过不引导的机器,联想的,换北桥好的。

网友:
我认为摔过的机器硬盘不坏才是怪事,不是引导坏了而是出现物理坏到了,重新换硬盘就行了!

硬盘前面说了,换个好的上去也是一样的

网友:
涨见识了,看来还是不要随便代换。

网友:
有可能是代换北桥引起的喔。定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桥没做好,重新做一下

网友:
gme 不支持 microvision ,可以代gm,不过楼主的不引导,可能和北桥有关,之前碰到过北桥不良引起的不引导问题

网友:
前几天休息,除去旅游了几天此机子故障已经解决就是北桥问题原来GME的北桥代替GM不行的,论坛上说的可以代换什么的是错的。换了一个GM上去现在硬盘就能认到了

网友:
说得都有道理,我还是觉得南桥有问题多一些,楼主修好了要更新哈

网友:
遇到过北桥问题不能引导的...

网友:
以前都可以进系统,换了桥以后就不行了,像这种最好找一个型号的换上,免得照成这种困扰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那里掉点

网友:
哈哈,老板接个别人摔过的本本换壳,有显示,我劝他不要接,哈他接了400元,赚了50元。
订货回来,亮机再装壳,不显示,搞了半天显示了。
客户签单,半个月回来了拆开主板烧了一个洞,哈哈亏了350元。
有着倒霉的人没?????求更倒霉的烂兄烂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