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NW定时黑屏

楼主(2012-05-28):
机器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看屏幕后面那张白色的铭牌,象是山寨的。但是看里面的做工,又象是正品。产地为:广东省惠州市陈江镇。

可以说是定时的,只不过是在Windows XP的系统下(目前主机是安装这个系统)。大约显示2分钟后就黑屏,反复如此。但在Ghost的环境下,没有这个故障了,很奇怪。

最初的故障是,主机加电,从开始有画面信号开始(POST时就有),屏幕上有多条水平方向白色的短线在闪动。在Windows XP下也有,只是不明显。
在Windows XP系统下,使用大概2分钟左右,屏幕就会突然黑掉。刚开始以为是死机的那种黑屏,但是按机箱上的电源开关,主机还能关闭断电的。后来才发现,黑屏的时候,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再开,就又能显示了,反复如此。
在Windows XP系统下,因为显卡的分辨率设在1024×768下,显示器提示:非最佳分辨率。一时在设置里面找不到该显示器提供的分辨率组合,一时只能放弃,但是可以通过显示器面板按钮取消掉“非最佳分辨率”的提示。又因为黑屏,断电操作,重新有显示的时候,这个提示又会出现。

机器拿过来时发现显示器底下前后塑料结合处,有裂开,似乎是被摔过。但从外观上来看,应该没有摔过。液晶屏本身显示非常正常。

拆开显示器,观察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
电源板某些部分和驱动板主控芯片反面颜色发黄。

该故障也没有接触过,本着先简后繁的方式处理。加焊显示器上VGA插座及电源板各个大电流元件的焊点,再长时间测试没有故障再出现。

虽然在处理的过程中,屏线是有拔下来过的。但是这种黑屏应该跟屏线没有关系的吧?估计还是大电流的元件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焊点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当然是山寨的,你对故障现象的描述很仔细,这个故障,还是灯管和高压板的故障,有横线是因为有打火的地方,用高压板点屏试试,如果是灯管的话,就换灯管了。我也遇到过灯管接口接触不好的,重新插拔就好了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我的943NW    问题有点象   只是闪下就黑了    处理中

网友:
好吧,再暂定是MCU的关系,是需要更换MCU芯片还是刷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