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土炮越做越漂亮且实用,我的最难看,不过也实用啊。

楼主(2012-05-29):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压着北桥就跑码,明显要补焊了。到嘴的肉不能白跑呀。本来电脑维修也是最近才上,我主业是修家电。一是量不多,二也是口袋没多少粮,所以BGA也没有买,三是论坛上多了,看到各位师傅自己DIY土炮心得,自己也痒痒的想弄一个。把客户支走后找来些材料就弄了起来,超简单,大家看图。后面是跑马图。

楼主要防止主板变形
你是人才,这个算你运气好,我看你那架势有点危险,
真乃神人也!

网友: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种方式我也尝试过,但没支架感觉有些不方便

网友:
楼主牛啊,这样都行想象力真丰富

网友:
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
楼主真厉害  技高人胆大大啊

网友:
晕,这样也可以真是服了你。

网友:
下面支撑距离那么远,主板没有过多变形,算主板的命大
能做好 运气占百分70吧
不错。简单实用
太有创意了
功率过大了点,排列又不均,小心主板会变形.

网友:
中间用手拿8205风枪,没有拍下来。整个加热过程3分钟左右搞定。下加热用得是取暖器里面的加热管。不是那种大功率的光波炉。一根估计350到400瓦,三根1千瓦左右。下一步打算搞个温控,下加热反热盘,顺便把风枪支架也弄好,今天这个是用手拿着8205的,另外出风口也没用风嘴,而是取下配套的风嘴,直接用加热的。堪称论坛最丑陋,最简单的BGA。造价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我做的BGA加热面比主板大

网友:
我初步的试验了一下,400W灯管两根串联加热似乎已经够用了。

网友: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我看这东西做台式机,还真不错,做笔记本如何啊
用这玩意 ,楼主要配个灭火器随时放身边啊 以备不时只需啊 呵呵

网友:
主板修好才是主要的,土炮只是工具.技术才是主要的。

网友:
更加简单实用,偶尔烧烤一下也是不错的。量如果多的话就不爽了

网友:
好狠啊,这都行。。正没见过这玩意的

网友:
我好奇的是478的板,楼主收多少?

网友:
845PE,不知能收多少钱了.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是越做越强大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算个实验型的加焊装置吧,以后肯定还要加工过的。

我初步的试验了一下,400W灯管两根串联加热似乎已经够用了。具体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6066-1-1.html

网友B:
请问桥周围这么一堆芝麻样的东西是什么来的?

网友:
这点楼主就做得不大好了。家电做惯了,做电脑方面维修,对付桥芯片最好还是用焊膏吧,松香用于焊插件类的元件还凑和。
助焊膏么。。 不过看样子。 不是什么好货、
松香,不过是稠度调的不是很好的松香

网友:
楼主这种还是不建议
其实所有空焊的桥,用风枪在表面稍微加热下的话,都能好,就看用的时间了。
478的板子好做,熔点低,775开始的都难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偶尔尝试,不可常用,以免一不小心把客户的板子弄变形,得不偿失

网友:
红外辐射对身体无害,这个没有关系,就当去医院烤电了。
估计楼主没有合适的焊膏,用什么替代品当焊膏用,所以芯片边上一堆芝麻样的东东。

看样子是松香,张先生,你说的串联200w是要上面加风枪去加焊吧

网友:
支持家修的朋友,基础扎实!

网友C:
致铭的主板很多都是北桥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怕,主板 坏了呀、、

网友:
量不大,先试试手还是不错的,等赚够钱了上专业的。。。

网友D:
辐射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板子变形,我原来也用过这个方法试过,虽然也能拆焊元件,拆件很容易,但往上焊接很难成功,原因是拆的时候元件的锡球与PCB板的接触很好,传热也快,很容易拆下来;但焊接时由于元件的锡球与PCB板的接触很小,锡熔化不易,要是加高温度,这样就很可能就把板烤起泡了。另一方面在加热PCB板的时候如果没有支架防止板的变形,板子在加热的情况下会四周上翘,中间下凹,如果这时把桥芯片焊上是必引起桥下的锡球与PCB板子之间的距离不等,温度下降后,板子回缩变型为原来的位置,因此锡球与板子上的焊盘会产生一个拉应力,时间长了在这种应力和温度的不断变化作用下,桥与PCB板上的焊盘又开焊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板子加焊后使不住的原因。因此在做土炮BGA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支架是非常关键的。能很大的提高成功率和修复率。一点小建议,不对的地方拍砖。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搞维修的人要敢创新,但也要考虑维修的结果,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长期从事维修的人,工具还是准备充分一些比较好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非常好的建议,原因分析得很透彻,做土炮做得认真点,下加热用2根管子没问题,支架不能少,风嘴也不能少,然后不要手拿,用个实验台那种卡烧杯的那个东西来做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辐射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板子变形,我原来也用过这个方法试过,虽然也能拆焊元件,拆件很容易,但往上 ...

是的,控制上加热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对,不管用什么工具,最重要是修好主板

网友:
有技术,什么工具都难不到你,别说土炮,没技术,给你再好的工具也是没用的

网友:
主板修好才是主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算个实验型的加焊装置吧,以后肯定还要加工过的。

我初步的试验了一下,400W灯管两根串联加 ...

张总,我这三根都是并联使用。没有串联。估计有1千瓦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桥周围这么一堆芝麻样的东西是什么来的?

不好意思,那是松香,手头没有焊膏,用修电视剩下的松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辐射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板子变形,我原来也用过这个方法试过,虽然也能拆焊元件,拆件很容易,但往上 ...

谢谢朋友的经验,以后有时间再整个支架,我看市面有烧烤用的架子,不知道可以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朋友的经验,以后有时间再整个支架,我看市面有烧烤用的架子,不知道可以用否?

不行,我试过,板子一样变形,要有专用的架子最好。一是要能卡住板,二是要能在板的下面顶住板,不让它下凹。

网友:
强人啊,要是我就是直接打算买个BGA算了

网友F:
楼主蠢货 连苹果本的系统都不会装

网友:
你妈人才倍出啊!

网友:
          确实 不错,有技术,工具就是辅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蠢货 连苹果本的系统都不会装

我看你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吧?没吃药还是脑进水了?你那里看出来我是在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总,我这三根都是并联使用。没有串联。估计有1千瓦的功率。

我的意思是:灯管架220V电压,许多能量用来发光了,串联起来发光的强度小不少,热量不见得小很多,电功率可以小很多,节约不少能源。没说你串联了,是我做了串联的试验。

正确,但楼主做的那东东,功率太大了,我看有1千5百瓦以上,积易变形,变色.

网友:
我这网速太慢,看不到图片.应该是还行的

网友:
说句很多人不想听的话,连工具你都不愿意买,还修什么机器呢?
你这个主板是致铭865有铅主板,你找片笔记本主板(就现在很流行的主板也可以),无铅的。相信你也能把那芯片焊好,当然整个主板肯定直接下岗,如果说加焊能亮的话,我告诉你,用打火机烧一下就亮了,当然一下或者几天主板(机器)就回来了。

网友:
也想整个玩玩哈!

网友:
谢谢朋友的建议,工具以后肯定要上,当然能DIY最好,只是现在我才开始入行电脑维修,什么知识都要学,况且现在我的店面主板维修量不是很多,凑合用用找手感先,我从业20多年家电维修,我当然深知工具的重要性,当下好点的BGA都要几千大洋,如果没有手感,就算买回来,没经验的话一样爆桥。

网友:
高手,你是怎么想出来。

网友:
LZ发图是倒着发的呀!

网友:
修家电的搞这个轻松多了,主要是功底好。想做好桥还是用专业点的焊膏,我看你是直接上的松香吧,我的土炮也是自己做的,用着很爽

网友:
可以这样啊?那谁还买BGA啊,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吧?没吃药还是脑进水了?你那里看出来我是在装系统了?

回复帖子的时候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我悔过,,,我撞墙,,,楼主脾气真大,,,sorry,,,

网友:
还是光波炉简洁

网友:
做家电维修的老伙计,功底扎实,温度把握得好,才成功率了,希望你百尺竿头,早日购进“讯维”BGA焊台

网友:
下面会不会把板给烧了,安全问题

网友:
我昨天一块主板北桥虚焊,直接把嘴下了,上焊宝,4级风加热,也修好了。

网友:
你不是在修板    是再践踏板     稍微稍微专业点好不    4000的BGA买个   放店子里有档次些   不然别人始终认为你是一个修家电的

网友:
现在的GBA价钱太高了,能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只要有温度就能加焊,我觉得微波炉也可以了

网友:
还不如用风枪吹下算了。。。。。

网友:
就地取材,勇气可嘉.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利害啊  顶下

网友:
楼主还是蛮有想象力的。这种桥一般用热风基本就可加焊了。

网友:
希望你做的BGA能用上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致铭的主板很多都是北桥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请问这个支架单卖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样也行 主板变形了吧?

网友:
现在真是什么样的BGA都有啊、牛B

网友:
  板子下面多加几根铁丝啊,还有上面用个风枪或吹风的什么的。就好多了啊。 而且你这还不能测温度。

网友:
焊邮也搞的太多太脏了吧,看不过去了

网友:
成功才是王道阿

网友:
拆件容易,关键是板子变形的问题,再就是焊点融化一致才不会空焊

网友:
呵呵 运气还是占大头的,还有就是845的北桥不容易虚汗吧 不会是座子虚汗了

网友:
土炮无敌啊

网友:
把加热面积缩小还是很不错的1
加热估计有点慢哦.......

网友:
你们DIY的能力都好强啊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唉我 的可是花了几千弄的手动土泡呀  一个CT945  1100块 一个支架 300块   一个司登利风枪 750

网友:
返修早晚的事

网友:
搞维修的人要敢创新,但也要考虑维修的结果,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长期从事维修的人,工具还是准备充分一些比较好

网友:
能加焊,   但是能焊上去吗

网友:
淫才 人才啊

网友:
太牛啊,我真的不敢我要求的都是非常严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整个机箱里火红火红的,看着都担心啊.安全系数太低了..

网友:
买一个几十汶的热风枪都比你这个好,你这次是走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