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v主板

楼主(2012-05-29):
一块昂达n61v的am2主板开机后无显,但是按复位后有时可以跑码,有时需要多按几次才能跑码!这个怎么解决啊!桥已做过,座子是出针的!求解....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很多元件的都对换过也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换IO芯片好了。

网友:
不知道,以前遇到过,做过桥用几天,就又不行啦!楼主修好得话,说一声!

网友:
先涮写BIOS 。

网友:
io也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