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独显 换完显卡故障更改

楼主(2012-05-29):
昨天接到一台IBMR61机器,故障现象显卡报警,订显卡,重新换,今早上换完之后机器亮了,但是不显卡图像,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显卡废掉了吧,再订一个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机器是740的显卡,这款机器拆下显卡芯片后要修整焊盘的,焊盘之间有很多的锡点要用绿油涂一下,不然很容易连锡!另外你的显卡芯片焊接的是否成功? 另外还要排除你的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打黑胶的  很难取    温度又要很高   8成是显卡爆了

网友:
R61这个机器焊显卡时很可能北桥南桥爆珠。我修过这个机器,显卡和北桥来回焊几回,最后还是不亮给客户了,想必已经报废了。有时无能为力啊 !

网友B:
外接花屏   内接亮背光,会 不会是显存问题,确实上面全是胶 ,赔大了操*脏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机器是740的显卡,这款机器拆下显卡芯片后要修整焊盘的,焊盘之间有很多的锡点要用绿 ...

屏没有问题,我换过,显卡我摘下来两次重新织过两次球,但是外接显示器花屏,内接只亮背光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爆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花屏   内接亮背光,会 不会是显存问题,确实上面全是胶 ,赔大了操*脏话*

你看看C北桥有没有爆珠!

网友:
换的是新显卡芯片吗?问题还是出在显卡芯片。对了,注意显卡芯片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是否错位?

网友:
换板子,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没有问题,我换过,显卡我摘下来两次重新织过两次球,但是外接显示器花屏,内接只亮背光

还是显卡问题  用万用表晾下

网友:
我碰到这机器 站在我的角度  我直接换集显的主板。。

网友:
这个确实难搞? 直接订个集显的板子吧?

网友:
你怎么拿的,显存有没有包好,看下有没有爆珠吧。

网友:
楼主节哀 !显存爆锡珠了吧!呵呵 这个机器做桥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其他的BGA 不然很容易爆锡珠的!不过我现在加焊也能解决80%!不过就是返修率略微高点 吧!

网友:
这个打黑胶的  很难取    温度又要很高

网友:
你定的是测试版的显卡吧 呵呵,哥们测试的显卡有很大的概率是坏。

网友:
你定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型号通用不

网友:
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外接都花屏。

网友:
300多拿货的显卡你还换,我晕,黑胶啊,再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测试版显卡。悲哀,内接白屏,外接不显,一长两断报警,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外接花屏八成是显卡挂了
这种机器,一般我都先加焊试试,不行再拆

网友:
显卡没做好,要么就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严重怀疑显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