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Q1T后盖怎么打开?

楼主(2012-05-29):
大家好,遇到一个SONY的本子,型号PCG-6Q1T,就是风扇声音大,想着把后盖打开给加点油清清灰,把后盖上能看得见的螺丝钉都拧下来了,可是还打不开,不知道还差哪里了,谢谢!

网友:
先拆键盘吧,一般的拆机的步骤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拆过的机器只能是自己仔细的查看,找螺丝!现在笔记本除了苹果的,都还不算难拆!

网友:
别拆啦,越搞越坏!

网友:
我现在正要找这台机了的屏线。呵呵

网友:
不行咱就把螺丝全拆下来,拆整机。。。。。。

网友:
胆大心细就OK

网友:
索尼现在新款好多都是先拆掌托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索尼的本本大部分都是直接拆后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