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屏电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2-05-29):
新手求助屏电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测量好坏,不知道怎么测量,这个芯片好多脚,都很细,怎么用万用表去测量呢,有朋友说电路板上有测试点,但是我怎么找不到啊!还说有标识,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不会看图纸啊  量它的对应角啊

网友:
把那个芯片的型号发到网上搜搜找他的针脚位  每个脚都有对应的编号代码  VCC就是供电

网友:
应该量那几个点

网友:
但是编号代码在板子上找不到啊

网友:
屏电路上的确有测试点啊  像vcc vgh vgl vaa vcom cpv等好多测试点啊 你是不是没有看仔细哦!!!

网友:
测芯片要测他的工作条件,,工作电压是不是满足了,,,屏电路板上的测试点很小,,你要仔细找,一般是金属点,,旁边写的有字母,,楼上已经帮你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