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台长城m930开机黑屏修复

楼主(2012-05-29):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长城M930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通电正常显示,2秒进入黑屏。再断电开机故障一样。拆开发现发现3KV 12J 变黑。换后故障一样,测试灯管发现粉色线的灯管不亮。换后正常。原因是3KV 12J 烧掉了,灯管坏保护了。有一点不明白的,为什么两个高压电容不一样,3D3KV 12J3KV。供同行参考!~

网友:
我没见过不一样的,你那个显示器会不会别人修过  啊 ?不过你的思路很清晰。

修这种故障思路再不清晰的话还修什么

网友:
一定是修过的,我修了几个月显示器从来没有见过有高压电容不一样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电容不一样的,很正常,我经常见。

网友:
应该是被人修过的 。     出来的板子应该都是同样的

网友:
恩 估计也是被人修过的,没有搞好。
2个电容应该是一样的,还没有见过不一样的!

网友:
不可能修过。修的人换电容都不懂。不大可能

网友:
估计也是厂里面修过的`!

网友:
以前肯定有修过,其中一个换过的,原配的不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电容,只能找相近的电容来换掉。

这也是。有时也只能这样

网友:
今天为了证实这两个电容,我找来一台没有拆过的打开来看,是用3D3KV 12J3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