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怪异的V星主板860GM-S41

楼主(2012-05-29):
今天收到一台V星主板的DIY机子,说是不开机,拿来插电,开机,CPU风扇转动,显示器没有动静,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用万用表测了一下CPU供电,没供电,再测了一下其它组的供电都正常,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的测了主板,各个电路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上电测主板上的供电除了CPU已外,都正常,测CPU供电IC ISL6323EN角没电压,看了下图纸,电路上的元器件都没坏。到现在开始有点晕了,然后拿着主板到别的机子上试了一下,尽然跑码亮了,又拿到原来的机子一试,晕,又不跑了,难道是电源的问题,就拿我经常点板的电源试了一上,问题依旧,有点邪了,主板到别的机子亮过就不是主板的问题,就拿了一个新的电源上机,跑码亮了,搞了大半天原来是电源的问题,主要是我弄不明白,电源电压都正常,这机子的电源拿到别的机子一样可以点得亮,就这台不行,难道电源也有不兼容的吗?

网友:
有的板子电压要求比较高一点,可能低一点都无法触发而导致

网友:
可能是要使用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和我们修的一块因特尔原装板的故障差不多。不过你比我幸运我的跑马当cpu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候会有的,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里面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历害。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

网友:
换个电压高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遇见过!我是直接换电源搞定了

网友:
以前这个电源是用在这台机的,现在不行了说明这个电源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