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自动停电

楼主(2012-05-29):
一台达电源自动停电,接负载马上停,不接负载五六分钟后自动停。这事是逐渐变化成这样的,以前能用几小时,后来只能用几分钟。何故,请指点。

hjq
送专业维修站吧。听听论坛的基础课再搞维修。

网友(点评):
逐渐变化——这是电容性能变差的常见现象。

网友:
换电容能解决的,电容失效的。

网友:
如果是我 会先量大电容 开关管 另外就是看看电容鼓没鼓 小阻值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这个必须是电容爆了出现的现象!

网友A:
查大滤波失效

网友:
若真是台达的,就不用怀疑电解电容了。

网友(点评):
电容没有鼓的,我也怀疑小电阻,不好查。谢谢

网友B:
正宗的台达很少出现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宗的台达很少出现电容问题。

看起来是正宗的,是别人的品牌机上折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大滤波失效

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还得逐个换。

网友:
谢谢,HJQ,边学边修吧,呵。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不过空载都会发生,就要检查一下陶瓷电容或独石电容之类,应该不是电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