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主板不亮

楼主(2012-05-29):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主板说不亮、我接过来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外伤。不插内存直接上点跑D3,我以为换上内存就好了、结果上内存跑81.怎么下手啊、网上说跑81.有可能是I/O芯片坏了。求助一下。(图片上传不上去。)

网友A:
那你用风枪把I/O芯片吹下来吗,加焊一下。不行的换一个芯片试一试,再看跑什么吗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主板有没有短路的部分

网友:
先把IO加焊试试看

网友B:
不一定是IO  你先把CPU  内存  显卡 等一些外设都取下来  然后再试试

网友C:
有没有把灰尘除掉---

网友:
81有可能是键盘口出问题,当然也可能是I/O,换下I/O试试吧。。。。。。。

网友D:
你看清楚点,81的前一数码是跑什么?如果是7F就是显卡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风枪把I/O芯片吹下来吗,加焊一下。不行的换一个芯片试一试,再看跑什么吗

我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清楚点,81的前一数码是跑什么?如果是7F就是显卡部分。

跑的是0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灰尘除掉---

主板很干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IO  你先把CPU  内存  显卡 等一些外设都取下来  然后再试试

- -!不用CPU,我怎么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不用CPU,我怎么试。

取下CPU 开机看他有没有代码有的话是多少  没有的话再插上CPU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CPU 开机看他有没有代码有的话是多少  没有的话再插上CPU开机试试

额。。没有啦。

网友:
学习中,多看多问

网友F(2017-02-23):
我现在也有一片,不上内存D3 上内存D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有一片,不上内存D3 上内存D4

已经跑码了,全面的检查内存的条件,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