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 不定时不触发

楼主(2012-05-29):
      sony  VPCEG I5 独显 不定时不触发 触发后一切正常  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一个微尔笔记本和你的一样的故障,郁闷啊

网友:
时钟新片有木有发热。。

网友A:
你放一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努力学习~~~~~~

不用这样赤裸裸的灌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放一下电,

不管用的  不是以前的那种板了

网友:
我不是灌水,我是真的在学习。。而且是一步一步的,我注册这个网5天了,我从现在什么都不懂,到以后什么都懂是要有个过程的,你们可以见证这一切,我的成长这网站会记住的。。

网友C:
你可以把主板外接设备 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主板外接设备 取掉

光板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