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313 vre1.1主板温度过高80多度,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5-29):
msi-7313 vre1.1主板温度过高80多度,什么问题呢,CPU温度40多度,就主板温度80多度

求解???这个真不懂?

网友:
主板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测试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
试过给客户装台新机主板的温度都七八十度~系统和测试软件都装过都是一样问题,可能是主板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
鲁大师测的吧,不准的,,

网友:
只要不死机重启 那就用

网友:
是什么软件测的呢 ,,有时候 软件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