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29):
ACER 4736ZG
LG-4495P
故障:开机10秒钟左右掉电不显。
客户说此机早上还能正常使用,下午就开不起机了,到售后说直接换板。
此机故障开机后电流跳变几下后就掉电,去掉内存也是这个时候掉电,电流也是一样。论坛中说这个NEC大电容引起的,手上没有,直接用4个330电容代换还是不行,加到6个还是一样。又在论坛上看到说是显卡,NB与散热片没接触到,又加两块铜片,还是一样。再网上再了个BIOS刷还是一个样,再换个EC还是一样。这机看电流跳变好像是不过内存,此机抓不到内存会掉电吗?在线等高手指点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高手还在睡觉吗?怎么没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要注意他的显卡硅胶或是显卡电路

网友:
唉!你的搞定没!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哥们加油啊,我这儿手上也有一块儿,进水了现在修的是加电掉电

网友:
都没修好吗,,,,,,

网友:
想清楚在搞,不然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情况是一样的  到底是哪儿的事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有两台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2-07-01):
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么一台,电流到0.7掉电,CPU大电容短路了,一会并上几个电容看看有没有OK,没有OK的话,估计和你们的故障一样了。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快现身吧

网友:
求高手啊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NEC 那个大电容没换好 换个新的就没有问题了 修复了很多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cer的  电容出问题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 在研究中

网友:
唉,我也碰到这个鸟机了,换了电容后电流到0.9几掉

网友(2012-08-03):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郁闷中

网友(2012-10-06):
显卡虚焊引起的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