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 AMD AIT 独显

楼主(2012-05-29):
开机 电流 1.4-1.6 跳变 就是不亮 貌似 显卡虚汗 做了下BGA 故障依旧 上论坛一看 同样问题 不少 刷BIOS 还是不好用 。。。。有高手指点下吗
刷BIOS
同意楼主:
5.0
woshihuyu
同意楼主:

网友:
刘志立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是北桥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刘志立
同意楼主: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通病

网友:
说的他不清楚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
amd的主板不好修,我修好的比例很低、。

网友(2012-07-19):
我接到个G455的本 电流到1.4左右。北桥南桥显卡cpu,bios都搞了还是一样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