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风、柔和风一样好用。

楼主(2012-05-29):
很多人喜欢用热风筒当土炮做BGA拆焊,斯登利,白光881、882是大家喜欢提到的风筒,大家也一致认为好用。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只用风量不太大,风口比较大,中间大部分风路被封住,边沿缝隙出风的一般风都很柔和使用起来也好。发热功率也不需太大,有1000W已经足够。

不是看不懂字,看不懂图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
哦 这个我以前还没注意过呢  谢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呵呵,确实没去注意这一些,现在真是大开眼界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是BGA里面的吗?没见过

网友(点评):
看样子你认字不多,否则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几样东西真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不知道边缘出风的和旋转风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区别也不大,你看风口上几个小条能产生多大的气流旋转?!使用更难体会区别了。

网友:
来学习学习了,一直用BGA做的

网友:
貌似楼上正解,其实没区别能用就行了,华而不实

网友A:
今天在想考虑这个问题,出风量,那到底气泵式出风量大还是风机出风量大。也考到旋转风和柔和,如果做土炮我应该买AT8502风枪好还是风筒好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想考虑这个问题,出风量,那到底气泵式出风量大还是风机出风量大。也考到旋转风和柔和,如果做土炮我 ...

气泵:风压高,风量小,小口径出风口可以出强风,大口径出风口风量较小。23L/Min
风机:风压低,风量大,小口径出风口出风不太强,大口径出风口风量较大。>160L/Min

具体使用与出风结构设计有关。本人小口径出风的偏向于气泵式的,大口径出风的则喜欢风扇式的。

网友:
以白光的用料和绕线结构,肯定是白光强了。旋转风胜在设计,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均匀的出风。但国产风枪的温控线性太差了,一般说性能如何如何特指某个温度,离开了这个温度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进口的会不会好些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