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分惠普笔记本不能装XP系统问题

楼主(2012-05-29):
以前我刚学会装系统的时候,经常听说惠普的有些笔记本不能装XP系统,只能装win7。还有就是有些惠普本刚装好xp还有声音,重启之后声音就没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有些惠普机本来用的是xp系统但是崩溃之后就不能装xp了。总结以上种种问题,我认为惠普笔记本,应该都能装xp系统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安装,用什么版本的xp来装,我现在装系统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ghost版本安装。2、原版Xp安装。3、用磁盘精灵将一个刚装好的Xp备份为镜像文件,直接还原到客户笔记本硬盘里。我还装过一个hp笔记本系统,进pe加载速度超快,但是进了pe反应就像蜗牛一样,老是无响应,于是我就不进pe了,直接给他安装,五分钟搞定。还有就是遇到hp笔记本就直接给他装hp笔记本专用版xp。原版XP装系统成功率最高兼容性最好,速度最慢,ghost版xp装不上的时候,推荐大家用原版试一下!有谁会用路由器加网线装系统发个教程看看。

网友A:
有点新本装XP 集显用不了, 有的要刷BIOS才能装XP ,新本XP的驱动都不好找

网友:
直接刷BIOS 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用刷bios吧,用原版的我感觉就行呀,兼容性特别好呀!刷bios就是提高硬件之间的兼容性,bios我还没刷过!

网友A:
楼主根本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新本装XP 集显用不了, 有的要刷BIOS才能装XP ,新本XP的驱动都不好找

只要系统能装上驱动好搞呀!新本xp驱动直接用驱动精灵就行了呀,没有网络驱动的话就用离线驱动包(推荐使用自由天空综合驱动包)。或者到惠普官网下载驱动也行呀。

网友A:
你找个CQ45的本 看能直接装XP吗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笔记本的显卡没有XP的催化剂的啊,N卡还好点,A卡现在有很多只有WIN7的催化剂,装XP显卡发热很大的,很容易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本没明白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hp集成显卡不能装xp吗?

网友C:
不好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CQ45的本 看能直接装XP吗

没遇到过CQ45的hp笔记本,不过这款笔记本装xp会出现什么问题,能说一下吗?

网友D:
只是cq的几款机器,,没有声音的话就得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笔记本的显卡没有XP的催化剂的啊,N卡还好点,A卡现在有很多只有WIN7的催化剂,装XP显卡发热很大 ...

惠普笔记本装xp发热量大,有些是散热问题,惠普发热量大散热不好大家都知道的。有时候我装惠普xp系统,会在本子下面放一个散热垫防止死机。至于显卡驱动,还是去自由天空去找就行。

网友A:
只能说你遇到的本都比较老,一般都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cq的几款机器,,没有声音的话就得刷bios了

CQ的几款机器你装的是ghost版xp,还是原版xp,没声音可以用原版xp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装啊,

怎么个不好装法,具体说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遇到的本都比较老,一般都能装

有些本子装ghost版xp还会丢失文件特别是老机器,导致系统无法安装。但是用原版就不会丢文件,除非硬盘有坏道。

网友:
要改硬盘模式  装XP不能用AHCI模式 改成IDE就好了

网友:
用路由器加网线装系统,这个简单,先弄台机作服务器,把做好的GHOST放上去,需装系统的机子设网络启动,通过网络GHOST就行了

网友:
不管怎么装,装上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