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打显卡驱动就花屏

楼主(2012-05-29):
y450
    独显的本本 拿来时说是 机子慢的很 跟牛一样说换了三块硬盘都是一样 让我先测测    我用mhdd 测一下硬盘 没什么问题 就问客户能不能装系统客户说可以的  我就装了个系统进pe分区  装系统 解压什么都是好的 但到近系统要显示桌面的时候花屏  安全模式里把显卡驱动卸载就可以进系统  官网的驱动也都是试过了  显卡型号是N10P-GS-A2  我现在把显卡取下来重直球 问题还是一样 订了个芯片还没到  所以先问问各位师傅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卡坏了  拜托了!

换
可不装驱动用,或换显卡!!
换显卡
强悍帖子,顶楼主

网友:
显卡核心可能性比较大,也碰到过显存问题的,可以先吹吹显存看看,我上次是换了一颗显存好的

网友:
做个7是一项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的,

网友:
维修 一定遵照从简单到复杂 不然会绕弯路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感觉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是显存 怎么判断好坏  有没有什么软件

网友:
换系统版本,刷bios 加汗显存,外接什么情况,显卡工作条件,时钟,供电,换显卡

网友:
我从来都是直接换显卡的,可以先用热风枪稍微加焊一下试试,不行的话直接换。

网友:
内存 或显存

网友:
最好先试一下显存,

网友:
先换个系统在说,也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本人试过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见过一台故障现象类似的机器,顾客不想承担风险,于是劝客户就那样用算了

网友:
系统  win7 和
xp 我都试过了

网友:
这种一定是先加焊显卡,看看还是老样子吗?如果涛声依旧就加焊显存。如果还不行就是换显卡了。不过此前需先排除内存硬盘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显卡 驱动问题哦、、

网友:
看着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或者显卡芯片虚焊哈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神马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神马情况
还没有 订了芯片和蔼没到

网友:
我有个SL400进系统用电池一会就花屏 适配器正常 没有搞好啊 我感觉显卡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N10P的显卡我换过的,客户说跑3D就花屏,换个新显卡就OK了。

网友:
多说无益 焊下显卡便知

网友:
显存没吹吹么?

网友:
基本上应该是显卡 拉,,直接换个试下。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换了第二块显卡之后 又加了一块铜片 试了好几天 都没在出问题了

网友:
先加热显卡核心看看是不是显卡,一般这样显卡居多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系统题

网友:
显卡 坏了吧。。。

网友:
系统你就不用浪费表情了,我前几个月遇到一台,由于是返修后不到三个月,所以经过协商,送到联想售后换了一块新主板就好了,怎么看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是个麻烦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