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能用鼠标 不能用U盘

楼主(2012-05-29):
ACER 3261   945  GBM

所有USB 口 鼠标 键盘 都OK 的
但 插U盘 提示 是 无法识别的 USB设备
但如果 用 U盘 启动是 正常的, U盘可以用
如果用 U盘进 PE 的话   可以进PE  但 进了 PE  也是看不到 U盘

会是 什么问题

U盘质量问题,或南桥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数据线打值正常吗?

网友:
看看数据线的阻值多少,有没有短路。估计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也会 先软后硬

网友(点评):
进PE认不到U盘,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换南桥 应该就好

网友:
我遇过这问题,是GBM的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