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牛人物们给看下这个电源情况

楼主(2012-05-29):
  电源紫线 5V  绿线 4.47V  短接后 7500 4脚 0V  12脚 8.8V    8和11脚 1.56V  14脚 5V   无明显鼓包 烧坏痕迹   就是无输出电压     大牛们给搞搞

网友:
7500的12脚电压低了。仔细查看相关电路。

网友:
上网查一下7500起动电压多高

AM2

网友:
7500的12脚8.8伏有见到是正常的,8,11脚电压启动电压应该上升,下降就不对了,对应的两个小三极管,功率三极管!

网友:
查 4148  C1815  二极管 三极管。

网友A:
楼主修好没,修好上来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修好上来说一声

没修好

网友B:
风扇有转一下就停吗?有的话就是输出部分的电容漏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扇有转一下就停吗?有的话就是输出部分的电容漏液

不转 老大    有维修经验给修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转 老大    有维修经验给修修哈哈

查一下两个推动管1015及1815或是733及945,芯片7500B、输出整流管

网友:
先从整流二极管查起

网友:
查保护电路

网友:
一个电源的基本工作条件都有了吗?如果这些条件都有了,那么你就去查它所输出的部分是否存在问题,你如果是想修好这个电源那么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电路

网友:
你找一下7500PDF,上面有你需要的吧

网友:
7500  12脚电压有点低

网友:
楼主修好后给个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