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笔记本电池可以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12-05-29):
如题,电源单独可以使用,电池单独也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充电,开机,关机都不行,
电池是好了,取下来外接充电是ok的,求维修思路?谢谢先

网友:
电池换过吗?电池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查充电电路啊!

充电电路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DELL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充电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也就是说,DELL电脑电源适备器与其它品牌的电源不一样,DELL电源中间有一根针,是用来检测电源的W数。总结你的问题可能有2个故障:第1.先检测电源;第2,检查测试针脚相连线路的元件。

网友:
确实不是原装的电池,这样的电路是否可以更改?我要怎样才能使电池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