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求助

楼主(2012-05-29):
联想F31开机无显,确定为显卡的问题。但上BGA到100多度主板就去凹下去,把下风嘴都挤下去了,做了两次都没成功,请大家提点一下……

网友:
你主板没固定好吧 上下部温度相差不要太大  最好是把主板拉紧 然后用个东西把主板压一下

网友:
什么BGA啊?拉紧来啊,F31我修过很多,是会这样,但能做好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把板子拉紧,压一下,板子还是很好做的 啊

网友:
把板子拉紧,做完要加铜片,改风扇。F31很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