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N驱动板

楼主(2012-05-29):
找到510N驱动板资料,找不到510N的电源板,谁有方便了提供下!高压板有点问题,点不亮灯管

510N

网友A:
三星的service manual多数只有驱动板图纸,没电源板的。
不好修就改通用高压条吧

网友:
你要510电源板的什么?这个板子是双灯大口的是吗

网友B:
用通用的点灯驱动板可以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的点灯驱动板可以点亮吗???????、

应该能吧,我这里现在没有通用板,我看通用高压板的接受电压很广,
这个510N的是13V的供电,普通的12V的是不可以的!我现在这个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就是高压包供电不了,换了高压包就可以了! 查了好久什么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供电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service manual多数只有驱动板图纸,没电源板的。
不好修就改通用高压条吧

这不是在学习吗!!高压板的都没有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