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 Micro775S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5-29):
映泰945GZ Micro775SE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io换了,bios刷过了,cpu换了,北桥加焊过了,还是不跑码,各位帮帮忙啊,是在搞不好了。

网友A:
再考虑CPU座,不行就当料板吧,,

网友:
诊断显示的什么啊?先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然后看看是不是总线的问题。

网友B:
兄弟  你太有耐心了 有质保就质保  没质保就换了  免得自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太有耐心了 有质保就质保  没质保就换了  免得自己头疼....

哎,这是上次修了有回来保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考虑CPU座,不行就当料板吧,,

谢了,我试试吧

网友:
CPU坐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