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灯管头发黑~

楼主(2012-05-29):
                  显示器拿来时,用几分钟 屏幕闪动实为灯管一暗一灭造化,但速度快,闪几分钟就黑了~ 无法正常显示 仔细听能听到灯管滋滋滋的声音,拆出检测发出声音一边的灯管,灯头以发黑,换掉后,可以正常显示,用了一天都没问题~到了第二天,再开机用几分钟 故障又出现,仔细听又发出滋滋滋声音,但位置以不在原先换灯管的地方,是下方发出。索性全部四根灯管全换。又好了一天第二天再开机用一段时间,又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屏幕闪动一段后黑屏。怀疑高压有问题,飞线接好通用高压。但是故障依旧~滋滋滋滋······。难道灯管质量不好?但是拆灯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换的灯管用热缩管包好后又发出滋滋声的灯管,发现两根灯管的热缩管为粘在一起的状态~但是灯头为发黑状态,与之前故障灯管一样~·····所以想问下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总不能给客户用一天再换一根灯管吧。吃不消啊~

网友(点评):
消震垫,你安装了没有?这个一定要装,

网友:
灯管焊接要圆滑,多套一层热缩管,加强绝缘!

网友:
灯管质量不好、没有焊接好,,,等,,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板输出功率太大了,,(高手莫喷,,个人见解)

不能确定一定是高压板功率太大,不过高压板问题的可能较大,实在不行楼主用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没有处理好吧,两根灯管中间没有套胶,在两头热缩管之间要用灯管原来头前的白色软胶隔开。灯管中间没有套胶,灯管温度一上来,灯管就会有共鸣声,这种情况一板出现在细灯管灯架中。焊接时是,线头一定要做成O型套在灯管接头上,焊点要圆滑。

网友:
正解啊···是没有套胶也没有白软胶套头~但是焊点绝对圆滑~后来 我用胶布将两灯管头绝开后,就不在发出滋滋滋声了~但是很烫,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套胶和套白软胶的原因吧~

网友:
每次换灯管的时候  师傅都会说,有没有套那个隔开的东西  看来这个真的用啊